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关于松下A5伺服

楼主(2014-07-21):
我用的是FX3U的plc,伺服是松下A5系列的。
问题是,它这个原点信号接X4的哪个点?编码器是增量型的。
我该怎样结合近点信号进行回零?麻烦大神讲讲。说明书看的不明白,谢谢

网友A: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235
定位手册研究先自己研究研究~

楼主:
问题是松下的原点信号到底是哪个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