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1NPLC每天早上开机都出现错误
工控组态

楼主(2014-07-21):
我们公司前段时间有台设备周末关机后,周一再开机PLC出现错误,要通电半小时后再开机才能恢复正常,现在每天早上开机都出现这样的情况,FX1N不用电池的,要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!

网友A:
什么样的故障,是不是因为PLC外围存在问题

网友B:
监控下看是什么报错啊对应处理,实在不行就把PLC换了

网友C:
什么报警信息啊,是PLC本身在报警,还是程序在报警,是不是PLC的电容问题

网友D:
要将错误内容告知,才能找到解决办法

网友E(2014-11-20):
换3.3v cpu供电电容

网友F:
plc是不是坏掉了
每天都进步
FX1NPLC每天早上开机都出现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