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有问题请教大家

楼主(2014-07-21):
三菱变频器如果不接负载运行有没有频率输出,如果有频率输出没接负载会不会报OL过负载?这样要设置那几个参数才能不接负载时有频率输出?在此小弟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是不是输出端有电压输出的意思,主要看你的模拟量的给定方式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变频器的显示面板有没有频率输出

楼主:
没接负载有频率输出,那会不会报过负载保护呢?

网友B:
都没负载了,不会报过载的警了

网友C:
不接负载也会有频率输出,是不是你设置有问题?

网友D:
这个要看情况的,最大的可能是你的设置有问题。

楼主:
其实我是有一个恒压供水的程序,他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运行时间满四小时,一个是过载的时候才会转第二台泵运行(一共三台)就是不知道他第一台泵坏了的话怎么直接跳到第二台运行的

网友E:
不会报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