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侠们进来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那里?

楼主(2014-07-21):
公司有一台剥离分切机 先加速到一定速度,想减速为0时。机器不能停止而且在3-4 M/MIN速度跳动 牵引电机变频器也有零点几的频率跳动 我把减速时间调高也没有多大效果 想请教哥哥们 你们觉得问题出在那里 ?

网友A:
问题一:什么品牌的变频器?问题二:用什么方式控制起动停止??问题三:速度用什么方式控制?
真诚感谢! 三菱A700的变频器,PLC起保停控制。用的气动碟刹。

网友B:
最低频率下限是不是0?
真诚感谢!

网友C:
什么控制方式啊
PLC控制

网友D:
可能给定信号有干扰,检查给定电位器是不是用屏蔽线连接的。还可以更改变频器设置把模拟量0-10V输入的0V对应输出0Hz改为0.5V对应输出0Hz。
真诚感谢!我查过了,有一个制动电阻烧掉了。

网友E:
是端子控制模式(数字量/模拟量)还是通讯控制模式?
真诚感谢!是端子控制模式

网友F:
变频器调节电位器要更换,如是面板电位器(10K)的可外接电位器试试。
真诚感谢!学习了,感谢你的帮助

楼主:
感谢哥哥们 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主要是:1. 制动电阻烧坏。 2. 三菱A700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噪音干扰,把p849增加了0.5就可以了。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助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