盟主

楼主(2014-07-21):
I/O点数:DI  57   DO  41  AI 11  AO 无。客户指定要用三菱的PLC和触屏,一套PLC配两个触摸屏,两个屏都可以同时操作,一个屏装在PLC柜上,另一个装在距离80米左右的一套重要设备处。
对三菱的产品系列不太了解,所以想让熟悉的朋友指点下用哪个系列的PLC,最好是一个单站不扩展的那种,哪款屏。屏最好是10寸的 彩色的,性价比高的。多谢!

网友A:
我们厂里面的一个用编程口接 一个用扩展的通讯接的

网友B:
用个FX3U128M+FX2N8AD*1+FX4AD*1+422扩展*1
你好,今天打三菱电话说422扩展距离达不到80米,说是要选485ADP,是这样的吗?
盟主

楼主:
目前拟用Q系列的PLC,目前存在问题是一机多屏实现有没有困难?还有哪款触摸屏性价比高点
盟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个FX3U128M+FX2N8AD*1+FX4AD*1+422扩展*1

请问扩展还需要加其他连接用的器件吗?连接线啥的

网友C:
三菱触摸屏两个可以串联起来用的
请问怎么串联?对触摸屏型号有要求吗

网友D:
可以打我们这边技术的电话问一下13661402141
小侯

网友E:
若是Q系列可以考慮用附帶網路的CPU
用網路連接人機

网友F:
L系列自带以太网口CPU,通过以太网连接2个GS系列的GOT

网友G:
用以太网好了
回收三菱欧姆龙QQ31060695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