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160KW 变频带160KW电机的问题

楼主(2014-07-21):
有一台柱塞泵 带的160KW贝德电机 现在公司里买了个160KW的 MM430 不知道是否够用,不知柱塞泵是属于重负载设备,如果是如何解决,我怕变频功率过低,如果降低频率是否可以正常运行????降低频率是否会垫底电流???对柱塞泵不了解 求指教 谢谢

网友A:
变频器的选型 先要看电动机的参数.我们公司就遇到过 160的电机电流310 可是变频器只有300 那么变频器肯定就要选大一号的了 电机的级数不一样 额定电流不一样

网友B:
可以的,一般进口品牌,可以标称使用。国产的,大一级使用。柱塞泵应该算中载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