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教教

楼主(2014-07-21):
fx1s PLC plsy k1000 k3200 y0 驱动器400个脉冲一周,为什么电机不转?求大神赐教。

网友A:
接线有没有问题啊,你的PLC是不是晶体管输出的

楼主:
接线没问题,3200个脉冲转一周没错,也转了。是不是频率太高了?

网友B:
是不是驱动器参数没设置好,如:控制方式,脉冲方式,电子齿数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