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1):
描述:电动阀门参数
描述:继电器参数
大家好,我在厂里碰到一个问题,就是目前还在调试的时候,老是有继电器辅助触点会粘连在一起;情况是这样的,PLC控制电动阀启动和停止(相当于一个小电机的正反转);电动阀是三线制的,open,close及COM三根线;COM线是0V线,220由我柜内供,通过我两个继电器输出到端子排再出去到电动阀(端子排为带保险端子,保险1A);接线没有问题,程序也没有问题,开阀的时候开的继电器吸合,开到位时候继电器弹开;关的时候关的那个继电器吸合,关到位的时候继电器自动弹开(程序编写控制,限位信号从阀门限位开关接到我DI端子上,这个没有问题);从关到位开到开到位的时间一般要一分钟以上。继电器我选的是魏德米勒24V直流的(参数看下图),因为PLC模块是24V的,电动阀我看其型号参数启动电流最大也没达到1A的,可是我继电器辅助触点支持的持续电流有10A呢,我不明白为什么继电器的辅助触点老是会粘连在一起,如果是电流太大,那我下面的保险端子并没有烧掉呀,难道和电压还有关系(有些阀门,如果我是正在开输出,关的那根线和COM之间有时还不止220,甚至有超过300V,关那根是从阀门回来的电压)。具体原因还没有查清楚,厂里这边认为是继电器选型问题;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.....

网友A:
接地没有做好,或者没有等电位连接。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B:
用固态好了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C:
装阻容了吗

网友D:
电机是感性负载,加个阻容吸收试试,再不行就换大的。

网友E:
不行换接触器试试

网友E:
要不就是限位开关检测滞后,电动阀卡死后电流过大,导致继电器触点粘连。加个热继电器试试

网友F:
在我们公司项日上看到的电动阀是三相380V的,其它的控制信号都是低电压,24V,不过中间继电器触点贴死,以前也有过,那是负载电流过大,而且回路中在不动作时线圈有电压,如果你把线圈的一根线取下,看是不是还贴死,如果是那么就是负载过重,现在的中继,就是控制一个电磁阀做正反转来回动作,这也是不可靠的,特别是频繁动作。还有就是外部干扰,开关接触,换个接触器我想就会解除这个问题的,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G:
如果不是控制程序出了问题,从你后面描述来看是不是把不同电压串接了. 不如直接单独取两组电压试一下,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然后排除它.

网友H:
(有些阀门,如果我是正在开输出,关的那根线和COM之间有时还不止220,甚至有超过300V,关那根是从阀门回来的电压)
我觉得查查电压问题,统一220v电路的相位,每只电动阀的N线是否都回到柜内并可靠连接。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I:
个人认为线路有问题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J:
直流负载安装续流二极管,交流负载中继加阻容吸收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K:
线圈有感压,加二极管就ok了,继电器和线圈的电源隔离,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L:
你先拿个钳流表测下电流啊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网友M:
首先查明300v来源,
继电器贴合问题,发图在15楼;求高手再解答

楼主:
描述:继电器辅助触点贴合
描述:电机正反转原理图
悲剧啊,问阀门厂家阀门厂家说他们电动阀动作正常就行,至于另外一根上面的300多V的电压也说是正常的;我也搞不懂了,如果说电流大导致辅助触点贴合的话,那电流肯定要接近它额定电流10A了,那我保险端子里1A的保险却没事呀。我现在都已经把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一起用了,还是会触点贴合;拔下来过一段时间辅助触点又自己复原弹回去了。应该没有熔一块。我发一张我继电器辅助触点粘连的图(感觉是白线胀起来把铜片往下顶的样子?);另外一张单相电机(阀门)正反转的图,大家帮我看看假如在电机正转的时候,1端和2端之间是有220的,此时1端与3端的电压有多大?***************无论换固态继电器还是接触器都是件麻烦的事情,电流在正常开阀和关阀那段时间里确实只有0.6;0.8A的样子,少于1A的;不过启动瞬间是其正常的10倍,但这个时间非常短的,应该没有影响才对。关键是现在原因找不到,要换继电器的话,电流大,还是电压大原因说不通******纠结啊

网友E:
阀门上的两段线圈绕阻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。和电容相连的是启动绕阻,另一个是运行绕阻(和电风扇电路相似)。通过切换电容和哪个绕阻相连可以实现正反转。

网友N:
有可能那有漏泄电流,查查

网友O:
正轉反轉互鎖問題

网友P:
频繁开启建议选固态

网友Q:
不要纠结了,直接换成接触器!
别人看我在工作,其实我在玩,别人看我在玩,其实我在工作。要把工作当成娱乐,那就不会觉得累了!

网友R:
你的24V继电器线圈怎么接线的,是按照继电器上标识接的吗?另外看继电器上手动装置是否有锁定功能(看图片上有开口),如果都没问题建议加个接触器试试看是什么情况(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动作)。没用过这种AC220的小阀门,我所涉及的阀门都是AC380的一体化电动阀门(直接进电源,外部给正反转指令)或者分体式电动阀门(外部控制正反转)。

网友F:
中间继电器并不是要到达10A才会自贴,其实我有过这样的经历,第一次设计拉丝机电路时就是出现这种问题,刚开始好好的,在频繁动作一段时间后,温度上升,那就来了,有时本来是正转变成反转了,反转时变成正转了,你不要因为换接触器太烦,就不想去做,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减去的,后来我把中继换成9A的CJX2-0910+1NC就搞定了而且维修量少,一般都不用管了,后来有一台是购买的,也出现这种问题,其中一个中继自吸,使设备有时正常有时故障,我整整搞了一个上午,后来在操作人员边操作我边看,才发现,     不过你最好把这两个电动阀的控制电路栽图上来,这样就好看一点,电路有容性负荷有反放电流,     换个接触器试一下看看,

网友S:
应该要在直流负载中安装续流二极管,交流负载中继加阻容吸收

网友T:
不必纠结了,直接换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,不要为了现在一点小麻烦,造成以后的大麻烦,如果选型正确,接触器n年一换,像你这样n 天一换。真心不建议把继电器当接触器用,如果一个厂只有一俩台这样的设备还没什么,如果是上百台,那怎么搞。曾见过许多继电器带容量大一点的电磁阀,动作频繁的话,触点经常不良。带电动阀,起动电流大,触点易粘。继电器分断能力比接触器差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悲剧啊,问阀门厂家阀门厂家说他们电动阀动作正常就行,至于另外一根上面的300多V的电压也说是正常的;我也搞不懂了,如果说电流大导致辅助触点贴合的话,那电流肯定要接近它额定电流10A了,那我保险端子里1A的保险却没事呀。我现在都已经把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一起用了,还是会触点贴合;拔下来过一段时间辅助触点又自己复原弹回去了。应该没有熔一块。我发一张我继电器辅助触点粘连的图(感觉是白线胀起来把铜片往下顶的样子?);另外一张单相电机(阀门)正反转的图,大家帮我看看假如在电机正转的时候,1端和2端之间是有220的,此时1端与3端的电压有多大?***************无论换固态继电器还是接触器都是件麻烦的事情,电流在正常开阀和关阀那段时间里确实只有0.6;0.8A的样子,少于1A的;不过启动瞬间是其正常的10倍,但这个时间非常短的,应该没有影响才对。关键是现在原因找不到,要换继电器的话,电流大,还是电压大原因说不通******纠结啊

你这里的300伏是电网电压220伏与电容冲放电压叠加而来的。这是属于正常的。增大触点容量,改用小型大功率继电器如;JQX-13F之类,触点容量达10A,如果再二个并用。还会有问题吗?试试看。

网友U:
加阻容就会好很多了

网友V:
正反转的 2个继电器做互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