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1):
如下图所示,第一步中S0.0已经置1.后面的程序中也没有被复位,那么S0.1怎么还会被执行到1?求大神解答!

网友A:
参考西门子200步进指令的说明文档。
这个是这样的,当进入活动步后,程序运行该步中的程序,当定时器T37定时器时间到,则跳转到指定步S0.1作为活动步,同时关闭前面的S0.0步程序运行。这里的跳转条件就是T37定时器时间到作为步转移条件。同理当定时器T38时间到,则有跳回到开始步S0.0,这些S0.0步中的内容。
步进指令所执行的程序是需要在活动步中进行。
根据定时器号T37/T38的时基为100mS并赋值10,则相当于设置定时器为1S。
这样,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执行Q0.0和Q0.1以1S为时间单位做交替亮、灭。

楼主:
基本明白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