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-20GM模块的脉冲数是在哪里设定?

楼主(2014-07-22):
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三菱FX2N-20GM模块的运动脉冲数是在哪里设定?是在主PLC还是模块设定?谢谢

网友A(2015-04-18):
第一在FXPS里设置,再用TO指令

网友A:
看你怎么用了。第一20GM单独使用的话,在VPS编程里设置。第二:PLC和20GM一起用的话,在PLC里设,或触摸屏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