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CPU 226 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7-22):
大家好,在此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。新买的PLC,写了个很简单的程序放进去测试,结果将选择开关从run拨到stop时,Q输出仍然保持。这是怎么回事呢,程序监控上都已经停止了,但是PLC上还是保持着输出。请问大家,这个该怎么解决。已经尝试重新清除复位过了,还是不行,请大家指点指点,谢谢了

网友A:
软件上面、系统块设置、输出保持,把里面的勾去掉。然后重新下载到PLC

网友B:
建个空的程序 传进去试一下

网友C:
系统块里面输出冻结了,查看一下
风轻云淡平和心态

网友D:
没遇过,希望大家有问题多多发表,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