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4-07-22):
7.5KW普通电机启动电流达到121A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理论讲基本不可能,唯一的可能就是堵转或者短路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缺相,重载!

网友C:
表坏了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D:
启动一瞬间有可能

网友E:
3相异步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。

网友F:
不知道启动后电机能否正常运行??如果能运行且电机不发热那就没问题!!只须将起运保险换大就行!我用过5.5KW起动电流也这么大的!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启动之后10秒左右电流就降下来了 电机发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知道启动后电机能否正常运行??如果能运行且电机不发热那就没问题!!只须将起运保险换大就行!我用过5.5KW起动电流也这么大的!
电机刚启动的时候是很热但是过个十多分温度就降下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