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2):
求助:请大师帮我看看附件里的通讯协议,我用MODBUS指令库,读取测量值,0x0008    读取测量值,是不是就是40008呀 ?然后十进制浮点数241.5 的IEEE-574标准16进制内存码又是什么意思?
附件: DL8A通信协议.doc (83 K) 下载次数:41

网友A:
没明白你的意思,你是想通过modbus读取浮点数么,你可以从网上收个浮点传二进制的工具,转换下,我也有个不知道怎么传给我你,可以加我QQ94749586

网友A:
补充下你那个241.5转换成16进制是4371 8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下你那个241.5转换成16进制是4371 8000

我想知道 我怎么读取这个数值。。你帮我看一下通讯协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明白你的意思,你是想通过modbus读取浮点数么,你可以从网上收个浮点传二进制的工具,转换下,我也有个不知道怎么传给我你,可以加我QQ94749586

我用西门子200的PLC跟这个仪表通讯,以前做过变频器,现在这个不太懂,浮点数不太懂。还有这个映射地址,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附件的通讯协议,我要读取测量值。MODBUS的ADDR该写多少?是不是40008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