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2):
各位兄弟,有谁知道三菱PLC连接多个A/D模块和D/A模块时程序应该怎么编啊?麻烦赐教一下,不胜感谢啊!

网友A:
不明白楼主问的具体是什么,模拟量指令的话From  to已经指定模块地址和通道
您好,我已知单一的A/D模块或者D/A模块程序编法,这时候模块地址应该是KO,再往后的模块地址依次应该是K1、K2等,然后比如说一个2A/D模块和一个2D/A模块依次连接,除了他们那些固定程序,我听说还需要初始脉冲清零等一些程序,就是这些程序我不会,不知道怎么编,麻烦哪位高手指教一
风轻云淡平和心态

网友B:
可以打13661402141 问一下
这是什么电话啊?

楼主:
我已知单一的A/D模块或者D/A模块程序编法,这时候模块地址应该是KO,再往后的模块地址依次应该是K1、K2等,然后比如说一个2A/D模块和一个2D/A模块依次连接,除了他们那些固定程序,我听说还需要初始脉冲清零等一些程序,就是这些程序我不会,不知道怎么编,麻烦哪位高手指教一下

网友C:
就FROM  TO 指令读取或写入,就好了啊
每个每块有对应的模块都有模块编号的,读取或写入相应的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就可以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云天河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