盟主

楼主(2014-07-22):
打电话问三菱客服说FX3U连接触摸屏最远只能是30米,是不是真的?我现在要求距离80米有什么其他办法没?

网友A:
你这边触摸屏型号是什么?带以太网接口吗?这些数据我需要知道,你可以打我电话13661402141
GT1275-VNBA

网友B:
以太网通信就可以了
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2(283596603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这种做法,我们做过50米的。

    长一些的话,以太网比较可靠。

网友A:
    加路由器走以太网接囗
    必须加路由器吗?

网友D:
    朋友,422通信的有效距离为20米,因全双工通信有一个5V电压,再远了就不可以了,你可以把他改成485通信,他的有效距离约2000米

网友E:
    对,RS485是绝对可以的
    回收三菱欧姆龙QQ3106069515

网友F(2015-01-30):
    422,,1200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