磁性开关灯亮,但对应的PLC输入点X12灯不亮,无输入。

楼主(2014-07-23):
三菱FX1N PLC, 磁性开关灯亮(是二线磁性开关),但对应的PLC输入点X12灯不亮,无输入。短接COM和X12,输入指示灯也不亮,是怎么回事?设备在厂里是调试好的,运到客户那里做了6个产品,然后就出问题了。

网友A:
点已经烧了,或许你买的传感器有问题,连带点一起毁了

网友B:
输入点损坏。

网友C:
直接短接都不亮,可能是X12点坏了。

网友D:
买到山寨的PLC了吧

网友E:
不管在有程序或没程序的情况下,短接COM和X*,输入显示都会亮,除非显示发光管损坏了,如果发光管是好的,不亮那输入点一定坏了,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,你可以用编程软件监控或者拆开PLC用万用表检查,我给你上传一个原理图你可以看看。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,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。

网友F:
楼上猛啊,直接接24v然后查看经隔离后的电路有没有电压信号!这个方法貌似是很有用,危在但是麻烦了吧。。。。还不如写一个简单的程序,并在电脑监视,然后短接com和X**。要是短接后电脑显示有输入,那X点便是好的,否则是坏的。若是好的,可以是磁环的驱动能力不足(可以加上/下拉电阻解决吧),或是线路存在问题!

网友G:
X12已损坏!

网友H:
短接COM和其他输入点试试,能亮说明点坏了

网友I:
输入点损坏

网友J:
ld  X12
or X0
out y0
试试亮不亮就知道了

网友K:
6楼7楼说得都有道理。。。不过6楼很装
  • 下载积分:+3(renzhe) 确实!装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    楼上猛啊,直接接24v然后查看经隔离后的电路有没有电压信号!这个方法貌似是很有用,危在但是麻烦了吧。。。。还不如写一个简单的程序,并在电脑监视,然后短接com和X**。要是短接后电脑显示有输入,那X点便是好的,否则是坏的。若是好的,可以是磁环的驱动能力不足(可以加上/下拉电阻解决吧),或是线路存在问题!

    你能从电路方面,用数据说明它的危险吗,我怀疑你没仔细看他的电路图

    还有,有某楼的朋友,说6楼装,哪里装,你是看到7楼的观点说他装的?还是自以为,能说明他哪里体现装吗

网友M:
    点坏了也不要紧,加个开关共用下别的点。

网友N:
    按6楼的去检查

网友O:
    还有一种可能,是不是电线有问题

网友P:
    换个点用下吧

网友Q:
   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

网友R:
    x21估计坏掉了,换个点吧。

网友S:
    com如接- 换接+试试看

网友T:
引用 网友F:
    楼上猛啊,直接接24v然后查看经隔离后的电路有没有电压信号!这个方法貌似是很有用,危在但是麻烦了吧。。。。还不如写一个简单的程序,并在电脑监视,然后短接com和X**。要是短接后电脑显示有输入,那X点便是好的,否则是坏的。若是好的,可以是磁环的驱动能力不足(可以加上/下拉电阻解决吧),或是线路存在问题!

    为什么都用这么麻烦的方法?直接把旁边亮的跟X12交换接上,是龙是蛇一看就知道了

网友T:
引用 网友E:
  不管在有程序或没程序的情况下,短接COM和X*,输入显示都会亮,除非显示发光管损坏了,如果发光管是好的,不亮那输入点一定坏了,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,你可以用编程软件监控或者拆开PLC用万用表检查,我给你上传一个原理图你可以看看。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,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。

为什么都用这么麻烦的方法?直接把旁边亮的跟X12交换接上,是龙是蛇一看就知道了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好贴好贴!

网友U:
    直接短接都不亮,可能是X12点坏了。100%确定

网友V:
    3.3k贴片电阻开路

网友W:
    坏点了 ,更换点就行了!

网友X:
    磁感应击穿!!!

网友Y:
    打开监视,开X12的状态。光电亮不一定是好的,X12监视不动作点坏。有这么纠结吗?

网友Z:
    输入点坏了。

网友AA:
    同意X12点损坏

网友AB:
      正常,灯是输出点Q,I 当然没灯的,光电输入光隔也是可换的,三菱是源输入NPN三极管,地址变量范围不是程序使用的范围,重新组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