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3):
Proface的屏在运行时亮一会儿又黑一会儿,黑屏的时候有报警声,这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屏坏了?

网友A:
引用楼主hq1178于2014-07-23 13:51发表的 屏运行时亮时黑 :
Proface的屏在运行时亮一会儿又黑一会儿,黑屏的时候有报警声,这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屏坏了?

檢查程序看看是否有問題?

楼主:
之前都没有问题,就从前天开始就这样了

网友B:
是不是屏内的灯光接线端子松了,可以拆开看看

网友C:
我的飞屏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——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……。不过就那么用着呢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都没有问题,就从前天开始就这样了

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稳定,监看人机LED指示等状态?

网友D(2014-09-03):
辁检查通信和电源

网友E:
发过来我给修下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