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王读仪表里的数值总是正值不显示负号

楼主(2014-07-23):
我用组态王 6.55 读取仪表里的数值,modbus-rtu协议,表上实时显示的数值有正有负,可是为什么 盛放数据地址的 40002 里面只有正数而不显示负(-)号呢? 这样在组态软件里读得也始终是正值,没有负号(-),求大侠们帮帮我,解决这一情况。

楼主:
跪求答案

楼主:
请知道的大侠知道一下呀,挺着急的

网友A:
组态王和触摸屏类似,在新建变量时,有个下限,上限,工程瘅单位什么的一堆,看一下设置

网友B:
下位机是什么,不是PLC吗?

楼主:
下位不是PLC是MODEBUS-RTU协议的仪表

网友C(2014-09-11):
看看你的变量设置(下限一定是 0 吧),将下限设成 -999999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组态网的MODBUSE 驱动配置时,读取数据块的类型设置有符号整数。
周口plc编程培训

网友E:
我知道
周口plc编程培训

网友E:
modbus读出来的都是正值,仪表的正负号是单独另外的存储区控制的,需要在上位读取对应符号的0或1状态,然后在上位用符号显示出来,我就这么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