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! cp1e 怎么连接485 模块 本人菜鸟一枚 谢谢解答

楼主(2014-07-23):
学习 cp1e 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现在遇到问题 cp1e怎么与rs-232 /482 (两线制的) 连接 谢谢解答

网友A:
就SDA SDB两根线互换接线就好了啊

楼主:
不明白啊cp1e上面是个 232 母头 这边 458 模块也是 个母头怎么连接啊

网友B:
你那个 485 接变频器的就可以了啊

网友B:
打技术支持 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