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4):
CP1H-X40DT-D型号的PLC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做吗?具体程序应该怎样编写?

网友A:
里面有时间指令tim,如果只是单单计运行时间,你可以用累时器做
若我想设定运行3个月停止运行,想开机的话要输入密码应该怎么编写?

网友A:
以cp1h为例,用dt指令比较时间,时间到dt指令会接通,让它进入输入密码程序,因为本人时间有限,收集别人写的一点点东西,简单回答你CP1H的时钟存储在特殊继电器A351CH-A354CH,具体见CP1H操作手册附录54页。

将系统时钟保存在S1起的连续地址,将自己要比较的数据存放在S2起的连续地址,使用时刻比较指令,如=DT,<>DT……,详细见CP1H编程手册的3-104页。

以上比如我们要在10点30分30秒输出一个脉冲(当然,也可以置位一个线圈,看你准备怎么做了)

通过对DT指令的控制字进行设定,我们可以屏蔽年月日的比较,而仅仅比较时分秒~~

  • 下载积分:+2(赵佳芮) 很感谢,如果比较年月日 ..

网友A:
    对,详细的你可以看编程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