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Y2N-J可以和哪些中间继电器通用

楼主(2014-07-24):
MY2N-J可以和哪些中间继电器通用

网友A:
晕!!!拿着MY2N-J去电器市场上随便找找到此多是!!!

网友B:
本体就是通用的山寨流通品

网友C:
2常开2常闭的,线圈一样的都可以吧

网友D:
普通继电器而已

网友E:
应该说所有4脚都通用同电压的4脚,两脚亦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