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WAND指令理解

楼主(2014-07-24):
请问三菱WAND指令是16位数据逻辑与指令还是16位数据的逻辑乘指令,说明书说的是逻辑乘指令,我理解的是逻辑与指令,要是逻辑乘指令是不是10进制的乘

网友A:
两个16位的对应位逻辑乘
0X1=0 1X0=0 0X0=0 1X1=1
逻辑与 全1出1 有0出0
逻辑与 逻辑乘 结果一样,逻辑与 又称 逻辑乘
0+1=1 1+0=1 1+1=1 0+0=0
逻辑或 又称 逻辑加,全0出0 有1出1
下载积分:+5(我不是老板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正解啊
相信自我!

网友C:
逻辑与 也可以说成 逻辑乘
这是逻辑数学的东西,好好研究一下对PLC编程有好处

网友D:
很久没看这些指令了,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“字与”指令吧。对应的位有0出0,全1出1,关于这个楼主看一下数字电路里面的,与 或 非 与非 或非 同或 异或这些门电路就全明白了,回答的不好楼主不要见笑
风轻云淡平和心态

网友E:
有什么实际工程意义没有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有什么实际工程意义没有?
如果把PLC当做电脑看,这个指令有意义。如果把PLC当做继电器系统的替代品,这个指令就不用研究了

网友F:
全1出1 有0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