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4):
         用1台FX3U带一个MR-J2S70A伺服一运行电机抖动的厉害 且噪声很大,调整了参数震动会小点,但是机器的定位位移不是设计的位置,走的位置少了。电机在其他设备上运行过正常的,控制器也换了。这套设备是制作的第三套上面俩套都是好的。感觉像是脉冲丢失了。请高手指点我下面该如何做。

   补充下:现在发现电机在1KPPS的指令脉冲时很稳定不会斗,但是一加到2K时电机就开始抖动,且走的比实际位置少。

楼主:
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没。

网友A:
这是没设置电子齿轮的症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伺服参数和前面两套都是一样的,没有变化呀。

网友B:
设备的机械部分是不是间隙过大,增益有没有调下呢

楼主:
电机取下来试的,没有负载

楼主:
现在发现电机在1KPPS的指令脉冲时很稳定不会斗,但是一加到2K时电机就开始抖动,且走的比实际位置少。

网友C:
驱动器一般都有抑振功能,可以调节一下!

网友D:
FX3U内置指令脉冲最多到1kpps. FX3U-2HSY-ADP最多到2kpps. 当设定2kpps极限, 应该不稳定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X3U内置指令脉冲最多到1kpps. FX3U-2HSY-ADP最多到2kpps. 当设定2kpps极限, 应该不稳定吧。

FX3U最大频率不是100,000HZ吗?1000HZ=1KPPS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