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升沿

楼主(2014-07-24):
这条指令怎么运行

网友A:
x001与m2导通的瞬间输出y0
不是上升沿吗,y0怎么还接通

网友B:
楼主是做机械的吗?还是其他哪个行业的?
电气

网友C:
上升沿是在接通的瞬间导通,然后断开的。
上升沿接通驱动输出M1或者M4;M1或者M4置位Y0。
Y0变为ON状态。
X1 M2 不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吗,Y0怎么会接通,Y0在X1 M2上面啊

网友D:
M1 M4通则Y0就置为,输出信号
小侯

网友E:
上沿觸發是只有在OFF→ON時導通1個掃描時間
依照程式來看
X1及M2上沿觸發M1及M4
M1及M4 ON的時間只有一個掃描時間
在這個掃描時間
觸發SET Y0
SET是動作保持
當觸發SET Y0
X1或M2不管是OFF或是 再觸發
Y0的狀態不變
一般來說SET要搭配RST來解除保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