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触摸屏问题有哪个老大看下啊

楼主(2014-07-24):
我通电之后全部通过检测,然后就卡在那个dip swich 那一行然后不动,进不了系统菜单,有谁知道这个怎么搞吗

网友A:
后面拨码开关的问题吧

楼主:
不是开关的问题吧,我把开关挨个试了下,都差不多,只有34不一样

网友B:
第一次见。如解决了分享下……。

网友C:
不行就换屏。

网友D:
拨码开关设置错误,照片看SW7是OFF,其他都是ON。
应该SW6放OFF,其他都ON,才能进系统菜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