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内 的内置多段位置控制

楼主(2014-07-24):
直接设伺服内 的内置多段位置控制
汇川伺服is620有非标,功能非常容易实现
目前 8段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 8段速度、加减速时间、到位等待时间都可以自由定义
每段之间过零 或 不为零也可设定,运行中暂停或退出也可
伺服本身还可送出当前正在运行的段号,定位完成信号等
是直接用户,刚刚用过该功能
用通讯 可以实现任意段数控制
我们用的是IS600P的,里面没有段与段这间过零不过零的啊?段与段只有等待时间啊?
我把它设成0了,但走的时候还有停顿?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使用 H11 多段位置功能参数 可以实现您所需要的功能
直接使用多个DI输入点编码多段位置 并不需要发脉冲控制
也可 使用 VDI 通讯控制,不占用输出点,比较方便
前述 非标功能 比H11组多两三个功能,刚刚开发的,适用于 canlink3.0 通讯控制
理论上 is600 和 is620 是同一个平台,移植一下即可。
可以和汇川联系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