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三相电机改单相使用需用多大电容

楼主(2014-07-25):
请教一下,我有370瓦和750瓦三相异步电动机想改为单相使用,需用多大的电容比较好,有计算公式吗;
请问最大可以改装到多少瓦电机,谢谢!

网友A:
问一下度娘!!这东西它知道也很懂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B:
当星形连接时,所需电容容量C(Μf)=P(W)/17,C的单位是μF,P的单位是W;
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,所选电容容量C(μF)=P(W)/10
370瓦用22μF/AC400
750瓦用45μF/AC400

网友C:
顶一个
相信自我!

楼主:
谢谢2楼的,试下看看

网友D:
380V电机改220V我看楼主还是不要费这劲了不好用的扭矩很小

网友D:
C=1950*I/U*cosφ (微法) 其中,I为电机的额定电流(A) U为电机的额定电压(V) cosφ为电机的功率因素

楼主:
回复6楼,因为拖动的负载不大,虽然比较小,但是还是够用的

网友E:
用变频器呀!傻瓜

网友F:
最好单相电机不超过750W

网友G:
当风扇用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