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海泰克与威纶哪一种触摸屏好一些?

楼主(2014-07-25):
如题,对于非日、德系触摸屏,常见的就是威纶与海泰克了吧,不知道哪种比较好?谢谢!

网友A:
可以考虑一下昆仑通态,我喜欢WINCE系统的屏

网友B:
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;白粥粉肠,各有所长。

网友C:
对于初学者建议选海泰克,软件稳定。个人感觉威纶通触摸屏软件,有待改进,如操作不当画面自定义图库容易丢失,官方说压缩保存可以解决,我试过这样也不行。程序很多时候写不进去。昆仑通态触摸屏10寸的还可以。公司设备上的一台欧姆龙12寸坏了,本人换了个昆仑通态12寸的,变量不是很多,反应速度明显比欧姆龙慢很多,影响正常使用,没办法只好又买了台欧姆龙,国产的还是有差距,

网友D:
海泰客这一两年质量没以前好,公司最近买的一批屏内有水气,不给退。威纶通触摸屏软件很有必要改进。

网友E:
路过 看看
海泰克与威纶哪一种触摸屏好一些?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