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5):
不是说FX3G就是FX2N的换代吗?FX2N原来有NEG功能的啊,怎么到了FX3G就没了?坑爹啊

网友A:
引用楼主drw_08于2014-07-25 09:18发表的 三菱FX3G怎么实现NEG补码/绝对值功能啊? :
不是说FX3G就是FX2N的换代吗?FX2N原来有NEG功能的啊,怎么到了FX3G就没了?坑爹啊

我想您可能理解上有一些偏差了,FX2N的替代者是FX3U,FX3G是FX1N的替代者,三菱新公布的FX3S将是FX1S的替代者。

即使在FX1N,1S时代,1N和1S机型是不支持NEG指令的,这一点从编程手册上就能看出来。

但是,绝不是对于取反一定需要NEG指令,SUB指令也能做到,这一点三菱已经在其手册例程中明确了。

所以,请仔细的看手册,这一点对于任何使用者都是一样的。

Good Luck~
加垒电气

网友B:
不就是取反加一吗?两条指令不就解决了?

网友C(2014-08-29):
负5乘负5   负负得正 等于25    再将25 开平方根 就等于5     如果是 正5  乘 正5  也等于25  开平方还是等于5    这个方法适合所有的PLC  屡试不爽,百试百灵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13771165220) 好贴好贴!
  • 东莞兼职,三菱,欧姆龙,基恩士,松下,信捷PLC编程
    电话/微信 : 18929142571  李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