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欧姆龙IO口

楼主(2014-07-25):
各位老师,请问下欧姆龙的PLC有没有什么功能指令可以把数据传送给它的输出口。。。例如 传送0给某一个输出点,以实现输出点的线圈失电断开 。万分感谢!

网友A:
这个是任何一款PLC都具备的基本功能吧。

网友B:
这不就是PLC的功能吗!

网友C:
有不过感觉有点间接

网友D:
输出不是就是0、1的变化啊

网友E:
应该可以吧。三菱的有类似的,欧姆龙的不熟

网友F:
太基本功能了

网友G:
必须有……一定数量的I/O当做是数据来批量处理,这功能很普遍……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。因为初涉欧姆龙PLC。所以对欧姆龙CH位数表达不清楚。指令写错地址了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H:
可以直接对欧姆龙的输也口直接赋值的,欧姆龙小型plc的通道是从100开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