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5):
求救大侠,GOT1000,型号1575.我用GT-D3软件考出画面程序修改后,重新考入人机时显示OS版本不同,考完后,人机不能与PLC通信,显示通信错误,求大侠指点。急急急
原版本:02.01.01    现在:46.05。01

网友A:
引用楼主yanjing267于2014-07-25 14:17发表的 GT  OS问题 :
求救大侠,GOT1000,型号1575.我用GT-D3软件考出画面程序修改后,重新考入人机时显示OS版本不同,考完后,人机不能与PLC通信,显示通信错误,求大侠指点。急急急
原版本:02.01.01    现在:46.05。01

于PLC通讯用OS是否有正确传输?能否上传你的工程文件?

网友B:
更新的时候,可能没有正确选择对应的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