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温控器报警输出请教

楼主(2014-07-25):
请问各位大侠。图中的几个报几个输出点输出的电压还是直接开关形式输出啊,用万用表量不到电压。可以直接在继电器的线圈触点上来驱动继电器吗

网友A:
说明书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?报警输出继电器输出250V2A,为开关量触点形式,何为电平输出?

网友B:
这个只是触点,要外加电源控制中继或其它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