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做过PLC控制伺服的示教程序的吗?

楼主(2014-07-25):
本人没做过示教程序,望做过的朋友给个编程思路。谢谢先。如有程序样例那就更好了。

网友A:
可以用传送指令呀 将当前伺服位置传送到目标位置,可以再触摸屏[里做

网友B:
楼上的可否详细点啊

网友B:
是否可以考虑手轮脉冲高电平作为启动,低电平作为暂停,不过正反转不好控制,解决手轮输入的问题,示教应该不难

网友A:
是不是手动移动伺服到啊目标位置再将当前位置保存到目标位置

网友C:
看不明白

网友A:
给你个截图看下链接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eQ8DLa6
密码:tdh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