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5):
现有一个测量的传感器,输出模拟量为正负10V 对应量程为正负1mm  ,现在测量用不到负数,所以想把这个模拟量做成0到2mm这样子,请教我怎么做呢?谢谢!数学不好,请理解
相信自我!

网友A:
+/-10V是传感器输出的信号。量程是不变的,-1mm~+1mm不就是2mm,把参考点变了不就行了

楼主:
请问什么是你说的参考点?是除以的系数吗?给个公式或思路。谢谢!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直線方程式Y=AX+B

楼主:
公式太数学化,不易懂。继续求解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說真的...你要不要早點改行呢??
這是初中的數學哦...

网友C:
-10V时对应0MM,0V时对应1MM,+10V对应2MM。把测到的-10V到0V之间的数字-10后再*0.1,把测到的0V到+10V数字+1后再*0.1。这个笨方法应该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-10V时对应0MM,0V时对应1MM,+10V对应2MM。把测到的-10V到0V之间的数字-10后再*0.1,把测到的0V到+10V数字+1后再*0.1。这个笨方法应该可以试一下。

“把测到的-10V到0V之间的数字-10后再*0.1“   有误吧? 应该要+10才对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說真的...你要不要早點改行呢??
這是初中的數學哦...

不要这么说,太伤人了。

楼主:
丫=AX+B公式
代入X为毫米输出,丫为电压输出,那么0毫米输出对应-10v,2毫米输出对应10v,A=10       B=-10
计算结果: 1.5mm=5v      1.7mm=7v      1mm=0v     0.7mm=-3v       0.5mm=-5v
如此计算,问5楼的朋友不知道对否?
相信自我!
小侯

网友E:
簡單的說就是原本你感測器裝設的位置為0mm量測正負1mm的話
將這個感測器移動到1mm處以此為基準
原先的0mm處感測器量測到就是-1mm
而距離原位置處2mm點則是新位置的1mm
而原本的程式只要修正它顯示的位置點
例如使用fx3u-4ad
+10v對應3200,-10v對應-3200
依照原先的位置的0mm應該為0
移動後原先0mm處為-3200
只要你原程式在轉換運算上沒問題將原先輸出值再加上1mm就好
原0mm處→新-1mm處→舊程式顯示-1mm→準位校正補償1mm→新顯示0mm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
不要这么说,太伤人了。

傷人是傷人,但沒有傷那來的進步
你看呂工他不是會了嗎??

网友F:
采集到-10V你在PLC程序中把它定义成0 +10V你在PLC中定义成2 其实还是一个线性方程
有不懂就要学,学不会就要问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意见和指点,共同进步是正道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“把测到的-10V到0V之间的数字-10后再*0.1“ 有误吧? 应该要+10才对啊
这们老兄说的对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