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5):
三菱Q系列plc与涡轮流量计modbus通信
请求:01 03 00 03 00 02 34 0b
应答:01 03 04 44 01 ce 14 eb 6c
请问四字节十六进制数44 01 ce 14如何转换成IEEE754浮点数 结果519.219970703125

网友A(2015-01-28):
能贡献程序参考吗?我最近也有一个C24做Modbus RTu的?QQ113624582

网友B:
引用楼主760278489于2014-07-25 23:04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与涡轮流量计modbus通信? :
三菱Q系列plc与涡轮流量计modbus通信
请求:01 03 00 03 00 02 34 0b
应答:01 03 04 44 01 ce 14 eb 6c
请问四字节十六进制数44 01 ce 14如何转换成IEEE754浮点数 结果519.219970703125

44 01 ce 14 轉 二進位

  bit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0
       0100   0100   0000   0001   1100   1110   0001   0100
          4         4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 c         e       1           4

bit31= 符號    +=0    -=1

bit 23 到 bit 30 為指數欄位  10001000 = 1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-127=9  =>指數9

bit 0 到 bit 22 為尾數欄位     000   0001   1100   1110   0001   0100
              為固定補1 =>  1000   0001   1100   1110   0001   0100

指數9+尾數欄位 =1*2^9+0*2^8+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1*2^9+1*2^2+1*2^1+1*2^0+1*2^-3+1*2^-4+1*2^-5+1*2^-10+1*2^-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512+4+2+1+0.125+0.0625+0.03125+0.0009765625+0.0002441406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519.2199707031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