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6):
如何设置进入一个界面需要输入密码,退出再进去还需要输入密码?我更改的安全等级,第一次输入密码后,安全等级更改了,以后每次都不用输。。

网友A:
可以的,看一下编程手册,
热心助人!

网友B:
可以把退出菜单按钮和重新进入按钮层叠起来使用。这样一个按钮可以完成2个动作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C:
新建一个需加密的画面,右键点击到画面属性,里面有安全等级选择最高15级。再在公共设置找到GOT设置里的安全等级,点击密码认证。选取设定的安全软元件(D),设定密码就OK了。如需要退出密码画面后需重新输入密码进入的话,就在程序里把设定的安全软元件(D)复位就行了。
真诚感谢!我发现我那样做仿真不行,但直接写入到触摸屏竟然可以实现我的功能。

网友D:
有一种办法,你直接在程序里加个有关这个的程序
真诚感谢!

网友E:
这个建的很不错的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新建一个需加密的画面,右键点击到画面属性,里面有安全等级选择最高15级。再在公共设置找到GOT设置里的安全等级,点击密码认证。选取设定的安全软元件(D),设定密码就OK了。如需要退出密码画面后需重新输入密码进入的话,就在程序里把设定的安全软元件(D)复位就行了。

我结果出来了个浮点数,带小数点的,怎么把这个数字在触摸屏上显示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我结果出来了个浮点数,带小数点的,怎么把这个数字在触摸屏上显示

显示方式选择实数,小数点自己选择。

网友F(2022-05-20):
czz674613079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