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故障确定

楼主(2014-07-26):
各位大师们:请问一下,西门子数控系统840D控制的一台转塔冲床,手动 伺服电机不动作,伺服器、系统没有报警,请问我怎样才能确定伺服器有没有接收到脉冲信号,

网友A:
一般伺服驱动器监视选项都有脉冲输入数查看。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B:
这种状况大概都是使能没满足吧,I/O点查看看有手动的输入还有轴的运行信号有没有。

楼主:
是不是伺服器监视模式中查看脉冲信号,如果有脉冲表示伺服器已经接收到控制器的脉冲了是吗,伺服器是通过840D直接与伺服器连接的,中间就一根通信线,再看看,谢谢师傅们了。

网友A:
是的,照你后面说的“伺服器是通过840D直接与伺服器连接的,中间就一根通信线”,难道是数控系统与驱动直接通讯控制?如果是这样的话,可能有其他原因了
下载积分:+1(何工控学) 真诚感谢!谢谢你的帮助 ..

楼主:
我把840D的通信线用手压紧再手动就可以了,应该是这通信线接触不良的原因,我把这线压紧一下,把它贴紧就正常了,谢谢你了,这台设备只有系统和几个伺服和一个I/O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