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需要做一个双转盘谁能帮忙

楼主(2014-07-26):
我需要一个这样的转盘,两头各一个转盘,一头的转盘接满产品后,转到另一头,也就是两个转盘的位置换过来,然后接满产品的转盘一格一格转待机械手取出产品

网友A:
使用一个180度的旋转气缸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使用气动执行器。

网友C:
嗯 同上面的意见

楼主:
可是两个转盘换了位置后,接满产品的那个要转二十下,每次转都是停在那个位置,待机械手取去产品后转到下一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