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6):
常闭和常开 有点钻牛角尖了 setI1.00是外接传感器 常开的 就是磁性开关 按照理论来说 不是按下w1.02眀1.03应该是得电断开的 怎么会 导致 w10.06set呢 求解有点不明白

网友A:
plc的动作是按扫描周期工作的,你按下图试试动作就ok了。

这我知道     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  理论上   w1.03常闭  常态下是闭合的  得电之后是断开的   既然断开就应该电流不通  才对  那怎么会是  w10.00置位呢   难道是I1.00是外部传感器  有点特殊直接判断   &

楼主:
这我知道 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理论上 w1.03常闭常态下是闭合的需电之后是断开的 既然断开就应该电流不通才对那怎么会是眀10.00置位呢 难道是I1.00是外部传感器有点特殊直接判断 传感器没有通 然后setw10.06

网友B:
“这我知道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又是一个完全按照继电器电路分析PLC逻辑的

网友D:
梯形图的逻辑是从上往下,从左往右

网友E:
哎好好看看PLC工作原理 吧

网友F:
set指令同KEEP指令类似,一旦置位,就保持,你的程序PLC一扫描第一行就就置位了(w1.02 ON的情况下)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set指令同KEEP指令类似,一旦置位,就保持,你的程序PLC一扫描第一行就就置位了(w1.02 ON的情况下),

支持7楼观点

网友H:
第一个扫描周期,W1.02不动,所以W10.06不SET ,所以W1.03也不动。当按下W1.02那个扫描周期,W10.06先SET,然后W1.02控制W1.03动。下一个扫描周期,W1.03动,导致W1.03常闭断开,但是因为W10.06是SET,所以保持。松开W1.02,W1.03线圈不动,W10.06还是保持SET。如果你想按下W1.02,W1.03就动,然后W1.03的常闭断开,让W10.06不动的话。那你可以这样写试试,把第二行写在第一行之前。看结果。这个跟PLC的扫描周期和更新结果对程序的影响有关系。你可以在坛子里找我以前写过的一个帖子。保证原创,所以写的水平有限,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。专门讲扫描周期的。
[attachments=123917]
[attachments=123918]
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77913.html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 我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 PLC逻辑扫描   自己一时没想起来 钻牛角尖了 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