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 CJ2M-CPU33

楼主(2014-07-26):
有个问题问下各位,有谁用过CJ2M-CPU33 这个CPU是不是带网口的,可以直接和上位通讯的吗

网友A:
应该是不带的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好像不带!

网友C:
可以,我用过

网友D:
CJ2M的带了网口的,可以用普通网线和上位机通讯,下载程序等的。

楼主:
谢谢,各位的回答的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CJ2M的带了网口的,可以用普通网线和上位机通讯,下载程序等的。
版主说的对,不过CJ2M模块做的体积挺小,但是还要用端子板接线,放在控制柜里体积庞大,不知道鬼子为何这样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