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位高手能编写西门子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,不胜感激

楼主(2014-07-26):
如题,我对西门子PLC书看的不透彻 ,谢谢大家的帮助

网友A:
你得说明是西门子什么PLC.西门子PLC可多了。再者,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呀,变频器可千千万万种呀。

网友B:
西门子PLC多,没有型号的变频器就更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回收三菱欧姆龙QQ3106069515

网友C:
楼上的都对,而且说通讯,通讯方式也多种哦!

网友D:
用不同的种类的PLC就会有不同种类的通讯方法,还有就是你想要通讯的方式,这些都是因素 推荐你使用USS库来通讯MM440比较简单而且实用
努力自强
浙北自动

网友E:
如果是直接用变频器不要用PLC,你是怎样去控制的,用PLC去控制什么功能。

网友F:
modbus通讯协议比较广泛。
哪位大侠介绍一下吧

网友G(2014-09-21):
485协议还是别的什么协议????

网友H:
不仅要看西门子的通讯协议。还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内容,每个变频器不一样,如果你想要的话,你可以把你用的变频器告诉我,我帮你写。。

网友I(2014-12-10):
搞清楚变频器控制字和状态字,做好通讯,从plc里面读和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