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面机械手控制

楼主(2014-07-26):
先伸个懒腰。。啊。。。好久没来啦?
最近在琢磨一个难题,就是平面3轴机械手,想拿来当做雕刻机用。不知家园里有没有大神,接触过与此类似的控制。。
要求:支持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,我就卡在这啦?
遇到的难题:“通过X,Y,Z坐标信息,控制机械手的角度和深度”
个人思路:通过三角函数解决角度问题,不知可行否。。。
小白备好笔,等你来画。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工业应用领域:激光切割,数控雕刻,数控铣

网友A:
不能用,雅马哈yk机器人的路径行程不大
类似“雅马哈yk机器人”结构式自己设计的

网友B:
这个用PLC控制不行吧,感觉

网友C:
台达M型的伺服控制器有63组内部寄存器可以做直线圆弧插补。去看一看说明书看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
真诚感谢!好像可以反三角函数“DVP”

楼主:
就是平面坐标,转换为角度控制时,普通PLC很难精确的控制,“很多PLC不支持反三角函数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用PLC控制不行吧,感觉
开始时想用PLC,就是有些功能无法实现!现在想尝试一下ARM

网友A:
也不行,水平多关节机器人用来走路径不行,很差的!

网友A:
还有Z轴没有多大的力量的

楼主:
“8,9楼”路径的确很差,尤其是精确定位时,角度偏差0.01度,精度只能控制在0.2左右;臂力对Z轴的动态锁定也有不足

楼主:
哎哎:我放弃精确插补功能,插补精度1mm;定点精度0.05mm;因为我的应用类似于点胶,为方便调机才考虑插补。。。
控制器还是用回普通PLC
谢谢大家围观!
后续结果敬请期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