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6):
程式是從設備內讀出來

可是我看不到程式中的X接點跟Y接點怎嘛去運作

只能看到M8XX及DXXX之類

可是在I/O LIST中卻有一堆X接點編號

网友A:
你说的 很笼统,没法帮你分析。字体为什么不用简体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 很笼统,没法帮你分析。字体为什么不用简体?

发帖者很可能是台湾的。台湾的字体是原来的字体。

网友C:
上载程式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发帖者很可能是台湾的。台湾的字体是原来的字体。

哦,我知道了谢谢

网友D:
可能是通过转换了
例如:
bmov k4x0 k4m0 kn
bmov k4m2000 k4y0 kn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是通过转换了
例如:
bmov k4x0 k4m0 kn
bmov k4m2000 k4y0 kn

那我要用哪種方式才能還原

例如:

M8123

---l l-----------------[BMOVP D1XX  D1XX KX]---
               l
               l----------[FMOVP KX  D2XX KX]---

               l----------[RST M8123]

我的X接點有20個  卻沒半個在程式內中出現

這是設備商給的程式(裡面PLC TYPE跟設備上不一樣)

我是用GX Developer 8開啟程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 很笼统,没法帮你分析。字体为什么不用简体?

我可以用GOOLE來轉成簡體, 只是意思怕不對 會誤解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上载程式吧

我可以上傳一部份即可...

我想學習 怎麻才能瞭解X跟Y輸出訊號

我會使用iFIX來連接這個設備輸出狀態資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点击显示下拉菜单,找到梯形图显示即可。

哪裡有這個選項?

网友F:
http://www.t44.com.cn/Download.asp?Down_class=三菱软件资料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