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4AD的BFM #0地址数值能否读取

楼主(2014-07-27):
哪位老师知道,FX2N-4AD模块缓冲存储器的0#地址中的数据是否能读取,很多资料举例都是写数据,不知道可读否。

网友A:
看错楼主的题目!应该是用TO 是写指令,FORM是读指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TO 指令
用FROM 指令

网友A:
FORM (P) 模块号 模块BFM单元首址 PLC存储单元首址 传送数据个数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忙,读写指令我明白,就是这个地址我看资料写的是往这个地址里面写数据,我就想知道这个地址能不能读取。我看的资料里面没见有读这个地址的。

网友C:
FX2N-4AD模拟输出模块的BFM #0是模拟量通道组态选择只能写,在FX2N-2AD模拟输入模块BFM #0存储模拟值能读取。
FX2N-4AD模拟输出模块的BFM #0是模拟量通道组态选择能设通道字!如:TOP K2 K0 H21 K1 H21就是FX2N-4AD模拟输出模块的BFM #0的通道字。

网友D:
FX2N-4AD模块缓冲存储器的0#地址中的数据是什么意思?根据手册描述应该是通道输入类型的选择,这样只能是写(TO或TOP)了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,这下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E:
读为什么不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