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做空压系统的没?

楼主(2014-07-27):
有做空压系统的高手没,问下这个空压系统有哪些配置和怎样控制的,想了解下?

网友A:
刘工,怎么搞这个来了,空压机就是控制压力恒定了,普通的没什么控制的,就是压力开关,控制马达停起。高挡点用变频器PID调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