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7):
谢谢各位大师。松下FP-X L60程序转到FP-X0 L60R
附件: 1.rar (4 K) 下载次数:33

网友A:
打开编程软件,点击工具菜单,下拉框中点击机型转换。 软件的基本操作不熟练啊。

网友B:
FP-X0  L60R   的数据寄存器保持型区起始不同,要先变更DT的地址。
附件: 1.rar (6 K) 下载次数:13

楼主:
谢谢!这我试过了,但程序出现了编号范围以外的指令

楼主:
谢谢!2 楼的大侠,因用的少,真心不会,学习了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