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J3伺服软件在速度模式下使用JOG能正转,但是不能反转,反转报警AL31!

楼主(2014-07-27):
用三菱J3伺服软件在速度模式下使用JOG能正转,但是不能反转,是否有高手知道为什么,反转报警AL31!我看来报警解释,说是电子齿轮比有问题,请问无负载情况下设定什么值正确呢?

网友A:
AL31應該不是只有電子齒輪比的問題?
說明書上有列舉5種可能的原因
你應該一個一個去檢查排除

网友B:
JOG+都可以的话,那不一定是电子齿轮,试试把速度设置低一些再正反转各运行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