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7-27):
plc中如何设置脉冲输出格式    差动输出或者脉冲+方向
小侯

网友A:
PLC有支援脈波+方向設定
像是PLSY之類的
差動輸出比較沒有看過

网友B:
差动输出要加模块

网友C:
一般是选择脉冲+方向,PLC定位指令及脉冲定位指令都是用的脉冲+方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