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台电机要求时间短的先启动,时间长的先停

楼主(2014-07-27):
三台电机要求时间短的先启动,时间长的先停,用D1 D2 D3分别存三台电机的运行时间,我写的程序太长了有没有简单点的写法,请大家旨教。
小侯

网友A:
這應該是你先寫還沒進行過模擬吧
前面的條件式有問題
沒考慮到若D值都一樣時可能兩顆三顆一起啟動
計時部分可以用INCP指令來增加D值
可以先分開比較
D1D2(M1>=M2<) D2D3(M3>=M4<) D1D3(M5>=M6<)
然後依據比較出來的輔助接點來開啟馬達
M1 M3 M5>>>D1 D2 D3
M2 M3 M6>> D2 D3 D1
若是一樣就由D1D2D3順序開啟
記得設定保持迴路或是直接SET在下認為是設定SET比較好
運行後
關閉也是經由類似的方式決定關閉順序
下载积分:+2(zhongdi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最简单的一个指令 用SER

网友B:
搜索最小值 最大值, 另外注释也要好好写 这点程序注释都写不利索,几万步的怎么搞
下载积分:+1(zhongding) 真诚感谢!
小侯

网友A:
依照他上傳程式的PLC類型是FX1N的沒有SER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