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 解密对编程电缆有要求?

楼主(2014-07-28):
昨天用了两条编程电缆线测试S7-200直读解密。竟然黄色电缆无法读取,而黑色的电缆可以。黄色电缆价格很便宜仅18元,前段时间买的。不过上下载不成问题。见下图: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好回答

楼主:
估计用VB写的程序跟西门子S7-200通讯,要注意了,换根电缆线可能就不行了。我觉得可能是电缆线对数据传输延迟造成。

网友B(2014-12-21):
呵呵,大师两种电缆和我买的都一样

网友C:
大师,黑色也是家诚的吗?

网友D:
干扰及响应等都可能影响传输效果

网友E:
确实是不同USB转串口电缆延迟不同,之前做OMRON解密软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F:
原廠的會嗎??

网友G:
黄色电缆这么便宜,为什么我买的是30呢

网友H:
大师 200的四级加密可以直读吗?什么软件啊

网友I:
大师有正品线试过没有啊